关于传感器,超过八成的工程师都不知道的小技巧

楼主(2016-04-14):
随着工业自动化和大电力电子的发展,各工业设备的功率、电流越来越大,这也对仪器的测试要求越来越高,遇到大电流测试情况时,一般采用传感器来进行测试,但在使用传感器满足了大电流测试的情况下,如何兼容小电流的测量?本文将介绍一种超过8成工程师都不知道的测试小技巧。

一、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原理

先简单说明下传感器的原理(已经了解的读者或不想了解的读者可直接跳过,看下面的实用小技巧),霍尔电流传感器基于磁平衡式霍尔原理,即闭环原理,当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通过高品质磁芯集中在磁路中,霍尔元件固定在气隙中检测磁通,通过绕在磁芯上的多匝线圈输出反向的补偿电流,用于抵消原边IP产生的磁通,使得磁路中磁通始终保持为零。

经过特殊电路的处理,传感器的输出端能够输出精确反映原边电流的电流变化。如图1:

图1 霍尔闭环电流传感器原理图

当原边导线经过电流传感器时,原边电流IP会产生磁力线,原边磁力线集中在磁芯气隙周围,内置在磁芯气隙中的霍尔电片可产生和原边磁力线成正比的,大小仅为几毫伏的感应电压,通过后续电子电路可把这个微小的信号转变成副边电流IS,并存在以下关系式: IS*NS = IP*NP

其中, IS—副边电流;

IP—原边电流;

NP—原边线圈匝数;

NS—副边线圈匝数;

NP / NS—匝数比,一般取NP=1。

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副边电流IS,它与输入信号(原边电流IP)成正比。

二、如何让霍尔传感器准确测量小电流?(小技巧)

以致远电子PA333功率计测试直流充电桩电源模块为例,电源模块为三相交流输入,直流输出,PA333配套LEM霍尔传感器采用两表法测试输入端,整体测试方案如图2所示:

图2 电源模块测试方案

图中PA333的最小量程为250mA,霍尔传感器的变比为1:1000,最小可测精准电流为量程的1%,乘以变比1000,实际最小可测到的精准电流为2.5A,因此,对于图2的测试方案,实际电流大于2.5A时才可正常测试,那么当输入端电流小于2.5A时,如何准确测量呢?

像这种情况,在无法更换电流传感器,而实测电流比额定值小得多时,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可以把原边导线多绕几圈,通过增加一次侧的匝数,来改变输入输出的变比,比如,霍尔传感器变比为1:1000,原边导线多绕5圈,此时,输入输出的实际变比为1:200,并在功率计上更改变比值,这样测量的最小精确电流值为250mA*0.01*200=0.5A,霍尔传感器测量小电流的能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如下图:

另外,测试过程中注意以下因素,也可提高测量精度:

1、霍耳传感器基于霍耳效应原理工作,对环境磁场较为敏感,要远离变压器、电抗器等强磁场设备;

2、原边导线从传感器内孔中心穿过,尽可能不要放偏,尽量占满内孔;

3、传感器信号线与功率线(功率母排、电缆等)避免近距离平行走线;

4、定期标定校准;

三、总结

测试仪器结合霍尔传感器的测试方案应用在工业生产、汽车、新能源等各大领域,测量精度不仅有测试仪器决定,同时,传感器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测试过程中,关注如何提高霍尔传感器的精度有重要意义。

网友A:
霍尔电流传感器基于磁平衡式霍尔原理,即闭环原理,当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通过高品质磁芯集中在磁路中,霍尔元件固定在气隙中检测磁通,通过绕在磁芯上的多匝线圈输出反向的补偿电流,用于抵消原边IP产生的磁通,使得磁路中磁通始终保持为零。

经过特殊电路的处理,传感器的输出端能够输出精确反映原边电流的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