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数据存储疑惑

楼主(2016-04-14):
s7-200中,假设我将一个数30传输进VW0中,我想用QB0的8个指示灯用二进制表示这个数,那么是将VB0传输进QB0还是将VB1传输进QB0呢?

网友A:
MOVB VB1,Q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B VB1,QB0

传输的数据是先存储在高字节中,高字节满了之后再放在低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MOVB VB1,QB...

这是肯定的,因为大尾存储与小尾存储的区别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