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U和威纶MT6070IH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14):
   最近手头上有一个H1U的PLC和一个MT6070IH的威纶触摸屏

我想问下它们之间要怎么通讯?

 1,我买了条FX1n和威纶的通讯线,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232转422的线,通讯线是直接线连的还是里面有转换芯片的?

2,如果是直连的,我2种焊接头都有,是不是直接对针脚焊接就可以了,针脚是怎么对应焊接的?

3,汇川PLC的变成软件有com口设置还要另外写 “ld m8002 mov h1 d8116”这样的程序才能通讯?

4,通讯设置2边都设置一样的 9600 8 N 2的 那触摸屏处COM口怎么选择?是选RS232 还是RS232 2W或者RS485的?

5,触摸屏端的PLC选择是不是直接选FX0N/1N/...

6,我H1U上有个通讯卡,不知道能不能用通讯卡和触摸屏连接?如果可以具体怎么连?

我试了好多次都通讯不上,不知道是我设置错误还是线的问题,电话汇川客服问了,但是还是搞不懂!

望各位路过的指点指点,用汇川的比较少,最近买了2个新的HOU一体机,还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