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励磁 转速 电压关系??

楼主(2016-04-14):
一直流机 带 同步发电机...

直流机是他励  有励磁装置和ABB DCS500直流驱动器..

他励的励磁电压和驱动器对直流机 出来的转速有什么影响?

(驱动器的电流越大,转速也越快?

还有励磁电流越大转速也越快?

如果突然断开励磁电流,又会有什么影响?

同步机也有励磁装置  如果转速恒定,励磁是管电压的?成正比关系?

正常使用时,什么东西是恒定的,什么东西是需要调节?

网友A:
对于一台直流他励电机,励磁电流越低电枢电流越大转速越高,突然断开励磁的话电机只有剩磁电枢电流基本只有电阻限制电流会多大你自己想想,转速会急剧上升直到机械阻力限制......

网友B: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C:
他励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和电机轴转速成正比(当励磁恒定)。

网友C:
电枢电压恒定,减小励磁电压(也即减小励磁电流),这种情况称为弱磁调速。这种情况近似恒功率,当转矩满足拖动要求,速度会升高。

网友C:
正常情况都是调节电枢电压调速,励磁恒定则磁场恒定对于快速调节是有益的。

网友C:
当功率、转矩满足条件,适当弱磁调速,可以提高设备生产产量(如果电机是主传动,一般弱磁倍数在1.5~1.8之间

网友C:
同步机的励磁和直流电机用法不同。励磁除了保证同步机稳定磁场,还有功率因数调整的作用(功率因数近似1.0)。而不是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机的励磁和直流电机用法不同。励磁除了保证同步机稳定...

TKS..同步机励磁是调输出电压的吧..因为转速是由直流机来带动.和直流机同转速..而频率又是由转速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