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IR寄存器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14):
使用MAX指令,设定控制字节输出保存最大值寄存器地址到IR寄存器中,问题是最大值寄存器是D5,IR显示的数据是10005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65541,具体如图所示,求指定……

楼主:
指令功能如图所示,黄色区域不明白什么意思,试验结果如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看不到黄色?

到底是我色盲还是我电脑问题??

楼主:
对: 乖乖小笨熊 我看不到黄色?到底是我色盲还是我电脑问题?? 内容的回复!第一条回复高亮显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