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6-04-14):
大家好!刚接触松下伺服电机(自带增量编码器)没多久,遇到个问题思考不出来,请教大家!新用户,没积分,十分希望大家讨论下这几个点,谢谢!

1请问增量编码器如何读取他的脉冲数,说明书里找不到?

2我在网上看到绝对值编码器可以通过相应寄存器读取脉冲数啥意思?请详细解释下。

3另外,我在想一个问题,增量编码器有必要读取脉冲数吗,好像没啥意义,绝对值编码器断电后可以记忆实时位置,读取后,有意义。而增量编码器断电脉冲清零,后无法记忆位置,读取他干嘛?

4另外请问在松下伺服A5上的led屏幕上,可以读取到脉冲数吗?

5PLC怎样连接编码器才能读取到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

网友A:
1、增量编码器的脉冲数可以用PLC采集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信号,不过编码器输出信号为差分信号,需用转换板转化为单端信号。若有编码器的Z信号集电极输出,也可以用PLC直接采集,Z信号为编码器的1转信号。也可以用通讯读取。

2、以前用S7-300的位置模块FM350-2时,可以读取寄存器的脉冲数,当时用的是增量编码器,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3、断电再来电时读取增量型编码器的脉冲数,可以知道断电时的位置,设备可以在以前的位置继续运行。

4、这个你看一下手册,我没用过松下的伺服。

5、参考第1个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增量编码器的脉冲数可以用PLC采集伺服驱动器的编码...

大师:增量编码器一旦断电数据立刻丢失,你去哪里读取停电前数据???

我看了你的回答,完全是误导人家

网友C:
1、增量编码器一般是把信号接到其它设备上,在那个设备上数出数据来。

2、可以通过通讯接口(一般是串型接口),读取驱动器内的数据,这需要一个pc或者plc或者其他可通讯、可编程的硬件来做。这对您来说,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

3、增量式的脉冲数,它的意义不是让您直接知道当前位置在哪里,而是让您知道运动了或者说位置变化了多少。

4、好像是可以的,但您还是看松下a5的手册,或者咨询供应商比较靠谱。

5、这个,您要看您选定的 PLC 的手册。如果要读增量式编码器数据,看看PLC是不是有高速计数功能,要如何设置和接线。如果要读绝对式编码器,要看有没有相应的通讯接口,接口如何设置(也许要编程)和接线。对照伺服和PLC的手册,自己来设计。或者找上伺服或者PLC的供应商,让他们提供完整方案。

网友B:
任何增量式编码器都不带断电数据保持:这点我在西门子、松下、富士、安川等品牌早就咨询确认过!

就是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断电保持当前数据也需要靠电池存储(主要是圈记,简单地说就是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增量编码器一般是把信号接到其它设备上,在那个设备上...

十分感谢,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伺服驱动器内部有可供plc读取数据的寄存器?比如说?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内部有可供plc读取数据的寄存器?比如说?

这个应该是有的,否则如何实现用电脑读/写/保存驱动器参数。只不过具体的地址表和读写格式是个问题,我是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一般能找到的驱动器手册,尤其是中文的驱动器手册,也不包含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