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quick builder database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6-04-14):
霍尼韦尔quick builder database丢失怎么办?

上传提示失败

网友A:
看不见图片,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小心把服务器数据库里的 QB database文件删了吗?还是说只是quick builder操作的时候有操作失败?

网友A(2023-12-28):
查看一下error和log文档。里面有关于数据丢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