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程序

楼主(2016-04-14):
       第一次按下按钮指示灯亮,第二次按下按钮指示灯闪亮,第三闪按下按钮指示灯灭,如此循环,怎么编写plc-300的程序。各位帮下忙的。谢谢了。好了传上图来的。

网友A:
用个计数器比较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B:
单按钮启停程序

等于1 置位

等于2 复位

方法很多了

网友C(2016-05-15):
这个用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可以写,1065653054

网友D:
积分不够,想要怎么办

网友E:
用移位指令也可以,不过还是计数器最简单

网友F:
用计数器就行了。等于1亮,等于2闪烁,等于三复位。

网友G(2016-06-14):
骄傲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前期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