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科技PI9000系列变频器在印刷机的应用

楼主(2016-04-15):
普传科技PI9000系列变频器在印刷机的应用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自动化控制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产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上,如PLC、触摸屏、变频器等。这些新型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与若干年前旧型的设备相比,具有可靠性高、节能高效、功能完善等优点,而当前在许多印刷企业里,老旧型号的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仍在大量使用。如果对它们进行全面改造,将PLC、触摸屏全部使用上,则需更改大量的线路,几乎相当于重新制造电气控制系统。若只针对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主传动部份使用变频器去改造,线路变动小,工作量少。既保留了原有继电器控制的简单、实用特点,又充分发挥了变频器可调速、节能的优势,改造的性价比高。

1.印刷机运转控制的工艺特点

要使得变频器驱动变频电机能良好地应用于印刷机,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首先要清楚印刷机运转控制的工艺特点,它对变频器的功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然后选择何种型号的变频器,以及如何具体地改造对接原有的线路。

单张纸平版印刷机的运转是由电机通过皮带传动、齿轮传动、链传动带动整机的,各滚筒、牙排、机构之间由机械的连接配合协调动作,所以控制了主传动的电动机就控制了全机的运行状态。在机械调节、检查、安装拆卸PS 版和橡皮布、清洁机器时,都需要以手动点车方式控制机器正反向运转,大约4r/min 的速度比较合适。在印刷暂停期间,为了保证PS 版不损坏,墨不干燥,要使机器以相同的速度长车运转。机器开始正式印刷生产时,有一个初始速度,约3000转/小时。当输纸机开始输纸后可以加速,使机器以较高的速度生产,一般是6000~8000转/小时。为了适应不同的生产速度要求,可通过一个调速电位器对高速进行调节,速度的实际值可以通过速度表指示出来。从印刷的高速降到初始印刷速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手动按钮降速,另一是印刷过程中检测到纸张故障,如歪张、无纸、双张等使印刷机自动减速运行,各部分相应地做出协调动作,如离压、停水、离墨、停止输纸等。在生产结束时,按下停车按钮,机器相应地以自由停车方式平缓地停止运转。此外,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在印刷机的危险部位安装有安全保护开关或急停按钮,只要这些开关动作,机器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要立即停止,全机紧急制动。

2.普传变频器的介绍

普传 PI9230 变频器是普传公司最新推出的PI9000 系列大家族的一员,是普传科技基于电机运行与控制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推出的全新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通过对电机磁通电流和转矩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了对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可以高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和转矩控制;避免了设备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平稳的启动设备延长设备寿命。同时普传变频器又由于其控制功能的强大完成了一个个对复杂工况的控制,满足客户现场使用的要求。

3.对普传变频器的现场应用

在新郑某印刷厂,使用普传PI9230变频器来控制印刷设备,对该设备客户提出以下控制要求。

(1)有三段速度控制、方向控制功能,能满足正反点车、正向低速、印刷初始速度、高速的要求;

(2)高速运转的速度可变,最好是通过手调电位器方式进行无级调速,以适应不同工艺要求;

(3)机器运转要有速度指示,使操作者明确当前运转状态;

(4)机器的加、减速过程要平稳,快慢适当,做到速度变换时及时平滑无冲击,变频器本身有故障时也要使全机停止运转。

4.根据上述要求参数设置如下

功能码

设置值

备注

功能码

设置值

备注

F0.03

频率源主设定为多段速给定

F1.01

DI2 端子功能为反转指令

F0.11

运行指令为控制端子给定

F1.04

DI5 为多段速端子1

F0.13

加速时间30S

F1.05

DI6 为多段速端子2

F0.14

减速时间30S

E1.01

1 段速为30Hz

F1.19

最大输出频率60Hz

E1.02

2 段速为60Hz

F1.21

上限频率60Hz

E1.51

0 段速给定方式为模拟量端口AI1 给定

F1.00

DI1 端子功能为正转指令

5. 改造后的效果:

经过测试,客户对设备运行状况很满意,提高了生产效率。又经过了一年多的跟踪,客户使用的变频器没出现过故障,客户对该设备的稳定性也给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