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气图这样做对吗?

楼主(2016-04-15):
这个自动开机开关是一个温度开关,在5——20摄氏度自动动作。

我的问题是,手动开关3SB按下2KM有自保持,4KA接通后一直通电没有问题吧?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自动动作时,4KA 一直通电,2KM也一直保持,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单单是4KA一直通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具体的控制对象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单是4KA一直通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具体的控...

 控制一7千瓦的电机启停,4KA继电器失电,电机停止,停止我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单是4KA一直通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具体的控...

 停止是不是4KA的一个常闭触点穿在L线上?

网友B:
那1ST只起一次作用,似乎没有这种设计,那为什么要自动触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ST只起一次作用,似乎没有这种设计,那为什么要自动...

 这个温度开关在在5——20摄氏度自动动作。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有两个错误,如图只有自动开机,当3SB按下开机后只要供电正常永远不会停止而无法关机。2KM自锁。哪来自动控制?将2KM的自锁常开触点去掉才能自动。在温度开关没有闭合时,3SB作为点动按钮。1ST符号也是错误的,这是个压力继电器的符号方框中P是压力字母,如果是温度继电器,,温度字母应该是θ读作si(英文字母C) ta。为了能使2KM停止,在4KA电路串接一个扭转开关控制自动还是点动,电路就符合自控规则了。在2KM电路上串接按压式急停按钮常闭触点,电路就全了。

网友D:
一个自动开,一个手动开,少停止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有两个错误,如图只有自动开机,当3SB按下开...

 非常感谢,停止的手动停止按钮我没显示出来,是在L端画着,

现在我想着,在自动启动后,而且只有4KA的情况下,怎么自动停机

网友C:
再拿一付4KA常开触点与2KM的自锁常开触点串联。即可自动停开机。而串在L线上的停止按钮必须是自锁式停止按钮,不然当放开停止按钮,2KM永远是随温度继电器动作,启动与停止。如果这样的电路点动失去意义。用一个扭转开关串在4KA电路控制点动还是自动。

网友C:
这样设计控制电路有点不大合理。想想办法电路重新设计。应该是启动停止是启动停止,自控是自控,点动是点动。如果直接用上面的图,虽然能控制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欣欣向荣-1,非常感谢

网友E:
学文科的路过,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F:
应该km2是加热的控制,4ka应该是和按钮一样的,但是温控是一直开的,我想km2自锁没必要,温度过高会自动关的,所以自锁有问题,手动开关你可以直接换成2位开关,这样设计电路简单,也没有什么接线的大问题,最好是电路再加一个热继电器保护电路

网友G:
新手不懂,来学习学习,

网友H(2017-08-18):
不好,你怎么断开啊??????

网友I(2018-05-25):
我在想,你这个自锁电路,没有停止开关吗?

网友J(2019-07-09):
不太合理吧,自保持要怎么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