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在使用时该怎样来连接

楼主(2016-04-15):
 交流接触器是我们使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接触器,这种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连接的方法也是有讲究的,可能多数人都不了解它是怎样连接的,那么小编就为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在连接之前我们应当掌握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根据他的工作原理来接线。它是用外界电源来加在线圈上,产生电磁场。加电吸合,断电后接触点就断开。因此我们在连接的时候需要根据这一原理来连接,同时需要弄清楚外加电源的接点,也就是线圈的两个接点,一般在接触器的下部,并且各在一边。其他的几路输入和输出 一般在上部,一看就知道。还要注意外加电源的电压是多少(220V或 380V),一般都标得有。并且注意接触点是常闭还是常开。如果有自锁控制,根据原理理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2、接触器八个接点,三路输入,三路输出,还有是控制点两个。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很容易能看出来。如果要加自锁的话,则还需要从输出点的一个端子将线接到控制点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