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S怎么实现面板启动和频率控制

楼主(2016-04-15):
手里有一个AB700S的变频器,个头挺大的好像是90KW的,现在硬件应该没问题,我想试一下,接的5.5KW的小电机,点运行好用,合适没办法给频率, 具体参数应该怎么改呢  求助一下

楼主:
没有 高人指点一下吗  求帮助啊  刚接触

网友A:
设定下频率给定源,

p545

Spd Ref A S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下频率给定源,p545Spd Ref A Sel

 您好,我看了说明书    545并不是频率给定源的选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设定下频率给定源,p5...

我是依据PF753给你说的,你可以看下Spd Ref A Sel是那个参数,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jh07...

 您好,找不到这样的参数设置, 要通过预设速度并且把编码器参数去掉这样电机能转起来,要想早运行中调整频率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兔斯基...

你把速度给定设置为电位器,就可以运行中调速了,编码器只是速度反馈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不用则变频器可以设置为估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jh07...

 通过端子接电位器 调整频率吗?  三线控制是要在0位还是1位 是不是还要端口定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兔斯基...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后面的框图,应该是速度控制-基准值里面的东西,从前向后走通了,你也就掌握了,我手里没说明书,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jh07...

 好的  谢谢您了 我再仔细看看 ,有问题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兔斯...

 您好,我试着用面板控制调频,但是没办法实现,现在想用端子控制,可是将参数改成829改成7运行之后有一个绿灯就变黄灯闪了,好像哪里还不太对劲,还应该改什么参数啊,看了说明书也没找到。。

网友B:
黄灯闪烁,说明存在起动限制变频器不能被启动哦。请安装下表来检查一下参数:

POWERFLEX 700S

参数号     参 数 描 述     备注

1     Motor NP Volts     根据电机铭   牌数据输入

2     Motor NP FLA

3     Motor NP Hertz

4     Motor NP RPM

5     Motor NP Power

7     Motor Poles

6     Mtr NP Pwr Units     速度极值设置

29     Jog Speed 1

30     Min Spd Ref  Lim

31     Max Spd Ref  Lim

75     Rev Speed Limit

76     Fwd Speed Limit

27     Speed Ref A Sel     速度源

168     Normal Stop Mode     停车方式

222     Mtr Fdbk Pri Sel     编码器设置     开环或闭环切换

232     Encoder0 PPR

485     Motor Ctrl Mode     控制模式     FOC或V/F控制切换

825~830     Digital In1 Sel~ In6 Sel     根据实际          设计选择

845     Digital Out1 Sel

850     Digital Out2 Sel

855     Digital Out3 Sel

336     Motor OL Facter     电机过载系数

32     Accel Time 1     加减速时间

33     Decel Time 1

34     S Curve Time

128     Regen Power Lim     能量回馈

402     PWM Frequency     2kHz或4kHz

86     spd Reg Droop     Droop

89     spd Err Filt BW     速度误差虑波

125     Torque Pos Limit     转矩限制极值

126     Torque Neg Limit

414     Brake/Bus Cnfg     母线电压管理

650     DPI In DataType     通讯数据链结

651~658     Data in A1~D2

659     DPI Out DataType

660~667     Data out A1~D2

81     Spd Reg P Gain     PID 参数

82     Spd Reg I Gain

84     spdReg AntiBckup

网友B:
补充说明,829参数是数字输入量5选择,此时TB2接线应该是接在15号端子

网友C:
你起码要先把面板控制改成端子控制或者是外部信号控制,在面板控制的设置下,你再怎么输入也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闪烁,说明存在起动限制变频器不能被启动哦。请安装下...

 您好,您给我的这些参数都要改吗?通过哪种方式控制都行,面板或者端子,只要能转起来调频就行,麻烦你再指点指点

网友D(2025-05-11):
AB PF700S面板启动

1.修改参数153的第08位,由“0”两线制改为“1”三线制(3WireControl),

2.将外部线路接入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端子对应的参数(从825-829参数,将其修改为“0 Not Used”,不能是Start或Run),即可实现面板控制启停。

通过HIM面板给定频率:

修改参数27 Speed Ref A Sel 为12 DPI Port 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