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控制框

楼主(2016-04-15):
dx100控制柜,程序里面如何打中文,现在只会打英文,电脑上用什么语言编译成中文可以导入到示教器里面

网友A:
要语言转换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B(2017-06-07):
程序拷到电脑上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编辑了,编完拷回去。

网友C:
安川机器人

安川机器人

安川机器人

网友D:
应该是电脑记事本吧 双斜杠后面是解释

网友D:
示教器不能写中文,导出来用电脑记事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