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设定时钟

楼主(2016-04-15):
请教大神,在网上看到一个设置S7-300PLC时钟的截图,这种如何实现,谁有梯形图,分享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内部使用SFC0和SFC1来读取和写入系统时钟。

在S7编程手册的附录中,有介绍如何读取DT数据类型的每个字节数据的方法。

至于Reset的上升沿,只不过做了一个单按钮起停的方式,因此其需要bReset这个静态变量来存储按钮状态。

楼主:
刚接触,不太了解,高手们有没有梯形图参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