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用WIN PRO7.122软件,指令F384出错

楼主(2016-04-15):
现在用FPWIN PRO7.122给FP-XHC60T编程, 其中用到数据表定位模式.

由于需要读取轴的当前位置,故使用F384指令, 但是PLC一运行到该指令处即报错误,代码45.

我在PLC程序内对应的程序为

AxisNO := 0;

F384_Positioning_ReadData(s1_Channel := AxisNO, s1_Area := SYS_POSITIONING_AREA_AXIS_INFORMATION, s2_Offset := 16#30+10*AxisNO,  n_Number := 4, d_Start => 轴0执行表号);

其中AxisNO为INT变量,内部变量;  "轴0执行表号"为全局变量,INT型,对应的地址为DT30.

无论我怎么改, 将以上一些变量用常数和绝对地址去替换, 还是一样的报警!   问松下的工程师,说是S2_Offset处是用16进制, 我改成16进制也一样报警!

有使用过类似案例的朋友么? 谢谢!

楼主:
唉,苦! 手头没有PLC,没法测试. 打电话给松下技术支持又解决不了.

好在东莞一朋友手头有, 用QQ远程协助,拿他的PLC自己折腾,试验, 基本摸清楚了规律,原来那个offset是针对每个轴的偏移量, 而不是整个寄存器区域的偏移量, 所以offset设为0即可了.具体使用我还得下次去现场才能确认.

我这是帮朋友做一台小设备,要控制6步进,又便宜, 看松下FPWIN PRO是IEC标准的编程,所以才选了松下,  但是的确是太小众, 尤其是这个FPWIN PRO基本没啥人玩, 这遇到问题只能自己折腾.... ....

网友A:
我手头有FPXH的PLC,最近在学习pro7,还没有用到这个指令

网友B(2016-05-17):
支持,自己摸索不容易啊

网友C:
这几个指令蛮好理解的。

网友D:
当前值读出来后要处理一下才行

网友E:
我也在学习中,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那位大神能详细解说下呢,最好配上样例,先谢过了!

网友F(2017-08-09):
我也在学习中,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