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芯电缆载流量计算

楼主(2016-04-15):
  铝芯电缆与铜芯电缆相比,在相同截面上铜芯电缆载流量要比铝芯电缆的要大,电缆载流量与材质有关,也与导线截面、绝缘材料、环境温度以及敷设方法等有关,影响的因数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这里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在线电缆载流量的计算公式:电缆载流量计算公式 vfe.cc/zailiuliang/

  可以根据截面计算铜芯和铝芯电缆载流量,也可以根据电流来计算电缆铜芯铝芯的截面积。

一、铝芯电缆与铜芯电缆的区别

铝芯电缆的优势

  1、价格便宜:适合低资工程和临时用电。

  2、材质轻便:铝芯电缆的重量比铜芯电缆轻的多,运输成本低。

  3、抗氧化、耐腐蚀:铝在空气中与氧反应很快生成一种氧化膜,能防止进一步氧化,所以铝芯电缆是高电压、大截面、大跨度架空输电的必选材料。

铜芯电缆的优势

  1、电阻率低:铝芯电缆比铜芯电缆的电阻率约高1.68倍,所以在同截面的铜芯电缆比铝芯电缆载流量高30%左右,而且压降较小。

  2、强度高:铜芯不易断裂,而铝芯易断裂。

  3、稳定性好,耐腐蚀:铝芯易受氧化腐蚀,铜芯电缆则能抗氧化耐腐蚀。

二、铝芯电缆载流量口诀

  2.5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三、电缆载流量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2、“2.5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1,即4×8、6×7、10×6、16×5、25×4。

  3、“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mm、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4、“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2.5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4平方毫米铝芯线,4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6平方毫米铝芯线,6平方毫米铜芯线等于10平方毫米铝芯线。

网友A:
不过感觉实践中铝电缆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