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伺服同步

楼主(2016-04-15):
现要控制2个伺服电机,其中一个伺服旋转一周,另外一个伺服要带动整个设备上升5毫米(前一个伺服的螺距),有高手做过吗,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采用带插补的控制器控制即可,例如三菱QD75P、信捷XC5等

网友B:
插补,或者跟随都可以。有的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有跟随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考虑用CANopen总线方法做同步,效果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

需要PLC和伺服都支持CANopen,现在的CANopen伺服跟脉冲型的伺服,价格基本差不多了。如果感兴趣,可以联系我,QQ:180329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