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软元件是不是用重了,可以设置提示吗,比如C T D

楼主(2016-04-15):
    刚拿到一个程序,需要改动,有时候需要加C T D 加上后也没有提示这个编号已经使用之类的,通过查看软元件使用情况倒也可以,不过每次都需要看一下挺麻烦,哪里可以设置使用重复提醒之类的吗,像欧姆龙就会提醒重复输出

网友A:
C、T的线圈可以用程序的检查功能查找重复,至于D,因为是赋值,这个没法查!

但是你可以查找程序内部是否用过,就在主菜单第三个子菜单下拉第二个就是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