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调压器改造

楼主(2016-04-15):
接触式三相调压器内部用碳刷在线圈上滑动调压,使用一段时间容易出现碳刷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线圈烧坏,并且在业余条件下不易修复。建议用多抽头线圈和多档开关替换,去掉碳刷。

网友A:
人家是带载无极调压,你用多档切换会瞬时断电或者电压跌落

网友B:
自耦式调压器选择得当,或者大些。电刷并不会打火,经常打火因是选择不当或维修不当。除非环境非常恶劣才会引起接触不良或打火。应移出不良环境安置。本来是无级的变有级,不良的创新,不应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