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扩展问题

楼主(2016-04-15):
s7_200plc连接了EM231扩展,连接后,在plc信息中没有任何信息,扩展还单独需要电源吗?

网友A:
用PLC本体24V电源,扩展电缆连接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本体24V电源,扩展电缆连接好即可

 一共有两个扩展,一个插上什么也不显示,另个插上主机所有的输入点都亮了!两个都坏了?

网友B(2018-08-20):
PLC连接扩展,应先连接好通信线, 然后再通电.  扩展单独供电不影响PLC信息的识别,  但如果正常使用,是需要单独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