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日常维护保养注意事项

楼主(2016-04-15):
 1、液压系统的主要颗粒状杂质,来源于液压系统正常机械磨损,油箱吸空气也会带进粉尘。液压系统大修的“拆装污染”“液压大泵粉碎的小于液压油滤芯过滤精度10微米以下的铁屑杂质就都存在油中了”。
  2、液压油在使用2000小时过程中,油也会在流动中夹带少许微细空气泡的加入,从此油品会发生氧化,液压油氧化后产生的酸性,物质会改变油的颜色,或红或黑,增加对金属的腐蚀性。腐锈后产生的油泥沉淀物会堵塞液压油滤芯、液压油散热器和分配器上细小各油路阀门缝隙。
  另因各地早晚温差和机械工作的自然冷热,液压油箱内的热空气冷却后变成水滴,所以液压油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水分,水分和空气以及氧化后产生的酸性物质都会对金属生锈和腐蚀,影响液压系统的正常工作。
  3、在液压油箱里,混入油中的气泡随油循环,会使系统的压力降低,润滑条件变坏还会产生异常的噪音、液压活塞杆变黑,机械的速度变慢,动作不连贯,俗称“机械脑血栓”。
  沉淀物在堵塞液压油散热器的同时,液压油就会高温,达到70度以上,在高温下液压油就失去了抗磨润滑功能,液压油如长期在高温下,即加大了机械磨损和振动,此外气泡也还增加了油与空气接触的面积,加速了油的氧化,由于液压油散热器在发动机水箱散热器的外侧,因而液压油散热器在高温下被发动机风扇吸风的作用下,也会增加里面的防冻液温度使其发动机散热不正常也会高温,从而车速也会变慢很多,液压油在高温下还会来油管路爆裂、油封破裂、活塞杆变黑等,给车主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换液压油时更要注意
  据统计:大部分挖掘机液压油箱所装的液压油,正好是整机液压系统全部用油的1/2,余下的液压油就都存储在液压泵,马达,多路阀,液压油缸和各部的管路中。在换油时。如果只更换油箱内的液压油,而不是将整车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油全部更换,这种方法只是旧油勾兑新油。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液压系统清洁问题,光靠换液压油箱内的油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即使抽光液压系统油箱的油,但仍然有很多的旧油存在液压系统中,当新油注入后,必然受到系统里残留旧油的污染,从而大大降低了液压油的清洁度,因此这种换油方法是解决不了油质清洁度的问题,只有在液压系统操作的同时进行循环真空过滤系统内的旧油,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液压油的清洁度。
  以上结论得出挖掘机液压油高温和平时保养换油有直接关系,经常换滤芯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1.根据工程机械的用油标准,一般液压油的污染度要控制在NAS≤8级,新液压油在油站桶灌装时,要求过滤精度为1至3微米。
  2.按工程机械液压油回路的油压设计标准,液压油滤芯过滤精度只能限制最低做到≥10微米,甚至有些装载机的滤芯过滤精度会更大。如果小于了10微米会影响回油流量和车的工作速度,甚至滤芯憋坏!
  工程机械最常用对液压油滤芯的选择:是过滤精度为10μm50%,压力范围为1,4~3,5MPa,额定流量为40~400L/min,推荐更换时间为1000h.
  3.液压油的使用寿命通常为4000-5000h,大约为两年左右的时间。
  在每年的春秋昼夜温差大,工作一天的挖掘机晚上停止工作后,液压油箱内部的油液是高温的,油箱外部空气是低温的,在油箱内的热空气与油箱外的冷空气相遇接触,就会在油箱内的顶部冷凝聚成水滴下落在液压油中,久而久之,液压油中就会混入水。继而演变成酸性物质腐蚀金属表面。在机械运转和管道压力冲击的双重作用下,金属表面脱落下来的金属颗粒将混合在液压油中,此时如果液压油不做净化处理大的金属颗粒被滤芯过滤掉,而小于10μm的颗粒液压滤芯就不能过滤掉,过滤不掉的磨损颗粒混合在液压油中又会加重金属表面的再次磨损,所以专家建议液压油过滤净化时间为2000-2500小时或1年净化一次,在换新油时也要净化一次。让系统内老油净化后变新油,再加注新油,这样残留的旧油就不会污染新油。

网友A:
学习了!不过太专业的设备,没有保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