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CSG如何设置按钮不可点击并且置为灰色

楼主(2016-04-15):
就是条件达不到时   这个按钮不能按 且是看的见的  就是灰色的?  怎么编辑脚本

楼主:
有高手帮忙下吗?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问题。。

网友B(2016-05-31):
这个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根据状态判断的方式自己制作,也就是两个重叠,或者使用权限形式

网友C(2017-09-15):
1、添加两个按钮

2、设置其中一个按钮的字体为黑色,取反相应的数据对象,条件满足不可见

   另一个按钮的字体为灰色,条件满足可见

网友D(2018-01-22):
引用 网友C:
1、添加两个按钮2、设置其中一个按钮的字体为黑色,取反...

可以啊思考思考思考开始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