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ID向导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我之前是用pid指令来调节负压,但调了几天都调不好,想试试向导的自整定功能。但用向导的输出是数字量或模拟量,pid指令的输出是双字输出,我怎么从向导的数字量输出或模拟量转换到双字输出呢。因为我要用到4到4个的电磁阀控制开度。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上学时,实验课老师就教了,PID参数整定就是一不怕苦,二靠时间,三用运气,四有窍门一一那就是凑数。

其它的课本上的什么4:1,10:1都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学时,实验课老师就教了,PID参数整定就是一不怕苦,...

o哦 ,谢谢你的回答。但我现在是不懂怎么用向导输出控制4个电磁阀,或者说怎么把模拟量输出或点输出转换成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