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松下plc pf x0轴的控制

楼主(2016-04-16):
我对松下plc pf x0 ,不太熟悉,有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怎样用触摸屏控制轴的运动:1 回零 2 点动 3 自动运动到设定位置,在触摸屏上输入速度,脉冲量,加减速。

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通过向导设置即可

网友B:
松下FPX0与PFX 差不多,回原点不带DOG功能要自已做程序

网友C(2018-08-04):
以前做过FP0R的运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