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轴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大师们好!

如图所示

这里面的关于U和G在三菱的哪个手册里面有介绍呢?

多谢指教!

网友A:
Q系列定位模块相对应的手册里有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定位模块啊,找定位模块的手册上有,Q系列的啊!不过比较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定位模块啊,找定位模块的手册上有,Q系列的...

我用的是QD70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