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B8000打开一个程序是现实找不到图库

楼主(2016-04-16):
各位专家,我这有个程序想看一下,我用EB8000,打开时显示找不到图库,谁有图库,或者有什么办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实在没有就删除或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就删除或替代吧

选删除后里边的图库啥都没有了,只剩下汉字了,替换不知道用那个替换

网友B:
这个没办法的,除非你去现场把触摸屏的项目文件重新上载。

网友C(2017-01-15):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办法的,除非你去现场把触摸屏的项目文件重新上载。

网友D(2017-02-17):
重新打开eb8000,再次进入应该软件会导入新文件的简历或打开旧文件

网友E(2017-07-11):
EB8000所导入的图片全部另存储在安装文件里面的library文件里,如果从触摸屏上直接拷贝下来,反编译后回在library文件里自动生成相应的图片文件,直接从其它电脑拷贝,需要拷贝XOB文件,然后反编译,否则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如果对图片无要求,可以点你这个图片中的文件夹图片,找到library文件,选择里面的一个图片包,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