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启停,如何显示启动与停止?

楼主(2016-04-16):
   如图片  是单按钮启停的   ,我想按下启停后,马上能显示停止  该如何编制脚本程序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A:
那如果现场电机却没有停止呢?其不是很危险,所以必须有触点信号回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现场电机却没有停止呢?其不是很危险,所以必须有触...

  有标志位反馈的   运行时候 1#震打会闪烁的  现在就是这个按钮怎么弄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支持vb脚本吗?

如果支持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支持vb脚本吗?如果支持其实很简单的。

类似VB的。你什么思路。计数吗。说说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支持vb脚本吗?如果支持其实很简单的。

哥  在吗?

楼主:
这个有谁知道吗?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做的?触摸屏还是组态?组态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做的?触摸屏还是组态?组态是哪家的?

触摸屏  MCGS

网友D:
一个变量也可以是两个变量,一个置一,一个清零。创建一个策略 在策略行条件属性中 使启动产生负跳变时执行一次

网友E:
还要设置隐藏,在启动的数=1时停止隐藏,当启动的数=0时启动隐藏,再把停止和启动2个按钮放在一起重叠,这样在屏里面就好了

网友F:
谢谢分享,多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G:
谢谢分享,多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H:
设置隐藏,在启动的数=1时停止隐藏,当启动的数=0时启动隐藏,再把停止和启动2个按钮放在一起重叠,这样在屏里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