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和PLC

楼主(2016-04-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数控机床能给机械手PLC信号吗,告诉PLC,机床已准备好,零件加工完成等信号,一个开关量就行

楼主:
机械手是否夹住工件了,怎么检测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需求写更加详细一点

数控系统肯定可以给PLC送信号的,比如用一个或者及继电器的状态来标示机床的工作状态

PLC根据继电器的信号做出相应的执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需求写更加详细一点数控系统肯定可以给PLC送...

谢谢!我设计的控制程序里需要知道,机床啥时把工件加工结束,我才能用机械手去取件和上料。所以需要知道机床每次加工工件的一个加工结束信号,开关量最好,西门子plc能识别的,请您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可以把需求写更加详细一点数控系统肯定可以给PLC送...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设计的控制程序里需要知道,机床啥时把工件加工结束,我才能用机械手去取件和上料。所以需要知道机床每次加工工件的一个加工结束信号,开关量最好,西门子plc能识别的,请您指教!

不是plc的事,翻机床系统说明书

网友C:
数控机床上的控制系统也有输入和输出,机械手的控制系统(PLC)也有输入和输出,如果想要两者联机,可以这么做:数控机床的输出给机械手的输入,机械手的输出给数控机床的输入,然后二者根据不同的控制要求完成各自的动作。这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通俗的解释了。

网友D:
完全可以,FANUC直接用内部梯形图就可以,不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