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1000变频器功率是18.5KW的不使用制动单元,只使用制动电阻

楼主(2016-04-16):
一台A1000变频器功率是18.5KW的,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启停,是驱动起重机的大小车运行的,是轻载应用

不使用制动单元,只使用合适型号的制动电阻有没有问题?

能否描述一下,安川制动单元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制动单元?直接加额定阻值的制动电阻不行吗?

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用不用制动单元看说明书,不是你自己想不用就不用的。。

楼主:
说明书好像没有说明!

网友B:
18.5KW,如果不用制动单元,变频器不能直接接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5KW,如果不用制动单元,变频器不能直接接制动电阻。

15KW的不用制动单元,直接接制动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C:
18.5KW变频器一般没有内置制动单元,这样的话你的电阻接在何方??

小功率变频器制动单元内置,因此你才可以加装制动电阻就可以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5KW变频器一般没有内置制动单元,这样的话你的电阻接在何方??小功率变频器制动单元内置,因此你才可以加装制动电阻就可以制动

你好!

15kw的A1000变频器是内置制动单元吗?

求解释!

谢谢!

网友A:
刚查了一下,安川A1000系列18.5KW变频器有内置制动单元。直接加制动电阻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D:
如何能不使用制动单元,而只使用制动电阻...

网友E(2016-06-02):
1000系列变频器30kw以下都有内置制动单元,使用在行车行走机构一般都直接使用内置制动晶体管,直接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