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_1.5KW台达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16):
我在学习变频器维修,这台变频器是模块的整流桥烧坏,操作面板黑屏。拆下模块后在P2-N2端加上510V直流电压,但是3842不起振,8个脚对地均没有电压。最郁闷的是7脚对5脚没有电压,但是对n2端却有475V电压,测量DDR75和DDR76阻值正常(330K)。不知道测量的方法对不对

然后单独在它的7脚加24V电压后,8脚有了5v电压,但6脚及其它脚都没有电压,然后在线测量所有电阻元件的阻值,电容的容量均未发现异常,二极管和稳压管也都测了,没发现问题。

求教,我要怎样测量3842的电压才正确,还应该着重检查哪些元件呢

网友A:
3842要正常供电,检查R,C

楼主:
有了一点进展:7脚没有电压是因为板子的N2端和电源0V是通过功率模块内部联接在一起的,但是模块已拆下,就没有了回路。

但是此时量8脚有4.8V电压,6脚无电压,不知何故,望大家指教,如何测量和检查哪里,

上面发的附件是此变频器电源电路原理图,各位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