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内置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6-04-16):
欧姆龙CP1HXA模拟量输入通道总是显示最大值6300

设置都弄了,但就是不对

网友A:
电流或电压的接线方式对吗?确认接线方式。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接线方式不对,检测到的值认为是无穷大

网友B(2016-10-25):
看看你的传感器对吗,再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