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处理

楼主(2016-04-16):
三菱FX3U PLC通过通讯读到一个数字是:FF FF FE 1C,在PLC中该如何处理这个数字,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6-05-20):
把这个数据清除即可。

网友B(2016-07-22):
被藏匿于暗处的"三菱PLC结构化编程手册-FXcpu"----

网友:
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