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读回AcS800变频器故障代码

楼主(2016-04-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通过Step7 程序如何读回ACS800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自己编。。。。。。。。。。。

ACS800变频器

支持两种通讯协议。ABB Drives 和Generic Drive两种通讯协议。

网友B:
如果是dp通讯可以把故障状态发给PLC

网友C:
通过DP通讯方式比较简单

网友D:
通讯有好几个字呢!自己定义一个就行了……DP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有好几个字呢!自己定义一个就行了……DP通讯。

 Dp通讯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通讯有好几个字呢!自己定...

楼主(2016-05-27):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迷茫小...

 谢谢,已经实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