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和昆仑通态实现电子称功能

楼主(2016-04-17):
我想实现压力传感器实时数据的读取,因为第一次接触plc,程序参照手册上的例子改成这样,然后在昆仑通态设置了这样的两个按钮和输入框,连接后还是无法读取数据,请问能帮我看看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监视PLC数据是否正确,然后检查触摸屏元件与连接变量是否正确

网友B:
你应该需要设置通讯速率的  定义一个通讯格式  数据传输的类型   模块读取的暂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主机是否能够读到该模块信息

楼主:
你好,我把程序改成这样,然后监控运行情况,D0里面是一直0,1得跳,这是表示能通讯,但是不能读取正常的数据吗?能评估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需要设置通讯速率的  定义一个通讯格式  数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