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结构和对电流、电压测量的使用方

楼主(2016-04-17):
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电学量。有些万用表还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电容量和电感量以及半导体(二极管等)的一些参数,随着数字显示万用表的出现,测量更为方便。指针式万用表因为结构简单、性价比高、量值表现直观,目前依然被广泛使用。下面就其结构和对电流、电压的测量方法和一些品牌同大家交流一下。

指针万用表的结构

某知名厂商的一款指针式万用表

表头:及用于显示数值的部分,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有万用表的“心脏”之称,是用以指示被测量的数值,万用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越高,测量电压时的内阻也就越大,万用表性能就越好。MF系列指针万用表的灵敏度均在10~1000微安左右。

测量电路:测量电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的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直流微小电流,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它将各种不同的被测电量,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等,而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直流电流后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转换开关:转换开关的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测量的电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当转换开关处于不同位置时,它相应的固定触点就闭合,万用表可变为各种量程不同的电工测量仪表。

如右图某厂商的指针式万用表的外形图,可以看到万用表的面板上装有刻度尺,转换开关旋钮、调零旋钮及测量表笔的插孔等。

指针式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在使用万用表时,应先熟悉仪表板上各种符号的含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应检查指针是否指在零位上,如不在零位,可以调节表盖上的机械零位调整器,使指针恢复零位。然后根据被测量种类和大小,将选择开关旋转到相应的档位上,并找出指针表盘上对应的标尺。

电压和电流的测量

与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电压电流一样,测电压时,应将指针万用表并联在线路中,测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在线路中。另外,测量直流电压和电流时,还应注意表笔的极性(通用准则是黑色为负极,红色为正极)。最大数值可能在什么范围,或选用仪表量程最大的一档,然后逐步减小量程,以便得出准确读数。量程应大于被测值,否则可能会损坏仪表。

被测线路的实际值由此式确定:实际值=指针读数×量程/满偏刻度

式中:满偏刻度指所选的标尺度上最大刻度值。例如:用指针万用表测一直流电压,量程选为100V,满偏刻度为50,指针指在20处,则实际值=20×100/20=40V。

电阻的测量

选择合适的倍率档位:测量电阻时,倍率档的选择以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指针越接近标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越往左,刻度线越挤,读数准确度越差。倍率挡应小于被测值。

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当将测试表笔碰在一起,同事旋转“调零旋钮”(如上右图所示万用表右边缘的那个较大的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标尺的零位上,这一步骤称为欧姆档“调零”。每换一次倍率挡测量电阻之前,都要重复这一步骤,这是保证测量准确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指针不能调到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电路有问题。

不能带电测量电阻: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电池供电的,被测电阻决不恩能够带电,因为带电测量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不仅得不到正确的测量数据,还可能损坏表头。被测电阻的实际值这一得来:被测实际值=倍率×指针读数。如在1000倍率挡上测量电阻读数为25,那么被测电阻阻值为25×1000=25000欧。

网友A:
很多场合指针万用表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