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25I接CKD电机,单方向丢脉冲

楼主(2016-04-17):
我现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C K D直驱电机接到广数25i系统上。想不到电机位置一直向负方向偏,我编了一段程序,让电机在0-60间来回转动,从电机驱动器调试软件上看到,系统坐标从0到60,电机位置变化90111-90112个脉冲,但系统坐标从60回到0,电机位置变化90107-90109个脉冲,这样程序循环执行,位置就累积向负方向偏。而且我试了,这个位置偏差量与电机转过的角度多少没什么关系,基本就是每转一次少3-5个脉冲,转多转少没关系。这个电机我用广数980T A系统试过,不会丢脉冲。各位大侠都来说说吧!我快要发疯了

网友A:
你是用的正负脉冲还是方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正负脉冲还是方向+脉冲??

是脉冲 方向,高低电平脉冲都试过,一样丢

楼主:
没有大神来说说吗?现在仔细试验,电机以60度的幅度向正方向转,每60度会多2-3个脉冲,但偶尔也会少几个脉冲。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往回转,每60度就会少4-5个脉冲,这样系统坐标到0后,电机实际位置就差很多了,还有现在的试验来看,电机脉冲的多少与电机转过的角度没多少关系,转多转少都差不多。大神来说说吧!

网友B(2016-12-29):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来说说吗?现在仔细试验,电机以60度的幅度向正方向转,每60度会多2-3个脉冲,但偶尔也会少几个脉冲。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往回转,每60度就会少4-5个脉冲,这样系统坐标到0后,电机实际位置就差很多了,还有现在的试验来看,电机脉冲的多少与电机转过的角度没多少关系,转多转少都差不多。大神来说说吧!

现在正为这事头疼。。。

网友B:
楼主你搞定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搞定了吗?

单方向不断累积偏差,半个小时就得回一次原点!

网友B:
我在程序里作了补偿,问题是根本没有规律性,效果有限!

网友B:
若是干扰的话那应该是双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