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启动报2340

楼主(2016-04-17):
一台acs800-04m-0440-7的变频器启动报2340,看04.2参数是4各位大侠们知道是那一相坏了吗

网友A:
这个只能用替换法,售后来了也这样做

网友B:
这个故障肯定是坏东西了,不是IGBT坏,就是触发部分坏

网友:
    V 相IGBT板有故障...

楼主:
谢谢,就是v相出问题了,但是换了模块和驱动板后启动到48-50hz的时候三项输出不稳在390v到420之间波动,我用的标量模式没有带电机,而且不报警,带上一个小电机后48-50hz电机抖动,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6-06-03):
建议IGBT全部换了,一般问题解决,这也是ABB-800变频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