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在win7 64位系统 不能自动安装驱动》

楼主(2016-04-17):
如题:请教一下台达触摸屏在win7 64位系统下联上USB,但一直找不到驱动。。。

台达的触摸屏软件官网上本来就写的支持win7 64位的嘛。。。。怎么解决??????求解

感激万分!!!

网友A:
需要装驱动啊,us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装驱动啊,usb驱动

有单独的驱动????触摸屏软件安装时自动安装驱动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需要装驱动啊,usb驱动 内...

自动按装的,我的是,建议你重新在安装一下触摸屏软件

网友B(2016-05-25):
楼主如何解决的。我之前也遇到这问题,软件安装最新版本也没用,最后用别的WIN8 32位的可以找到驱动。我的也是WIN7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