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求指教

楼主(2016-04-18):
我有一个台达DVP-14SS2 16SP  我用来驱动步进电机  用3128A驱动器.PLC电源接24V  UP接+24在接到两个S/S端

ZP接-24V再接到C0  Y0接到脉冲  驱动器公共端接到+24V  求教有错吗?  程序是  PLSY D400 D410 Y0

新手刚刚接触 求大神指导 电机而不动

楼主:
来人可好  新手求救啊

网友A:
24v要加2k电阻的

再就是com点接正或者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要加2k电阻的再就是com点接正或者负的问题了

请问能说详细点吗?我的X  是正24V Y 点应该没有COM 点把.

楼主:
帮忙接线也可以 求帮忙  刚刚进这 也没分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