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完全安装方法

楼主(2016-04-18):
安装WINCC6.0/6.2的步骤 (XP不能是HOME版的!!!)

1.    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6.2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遇到问题:安装时可能会遇到不断提示重新启动的情况。

解决方法:删除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不需要重启了,安装就没问题了,不会提示重启了。

2.     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遇到问题:windows xp 下安装消息队列时提示: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重新安装msdtc服务

开始--运行--cmd

net stop msdtc

msdtc -uninstall

msdtc - install

net start msdtc

3.     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6.2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遇到问题:安装MS_XPSP3_KB319740补丁,提示已安装了最新补丁。

解决方法一:创建如下注册表键值后问题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 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解决方法二:运行注册表编辑器,添加下列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WinCC V6.0 SP3 Asia的安装步骤

网友(2010-10-13):
首先WinCC V6.0 SP3 Asia的安装环境是windows xp sp2   professional版本。其他版本容易出现安装错误。

如果是xp sp3版本,通过修改注册表可以转为xp sp2版本,但使用中会有什么问题暂不清楚。

修改方法: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Windows

  里面的 DWORD 值 CSDVersion 由 300或768   修改为 200或512。 300为16进制计数方式,768为10进制计数方式。

Windows XP SP2下安装WinCC V6.0   SP3 Asia的安装步骤
  1、要安装WinCC 6.0首先要安装相关补丁,具体是:Win2000操作系统下:为Windows2000-KB828741-x86-CHS.EXE;WinXP下为: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exe和WindowsXP-KB918899-x86-CHS.exe。由于本人系统是WinXP SP2版本,所以将后两个补丁安装完毕。
  2、关闭Windows XP SP2下的Windows防火墙。
  要关闭“Windows 防火墙”,请依次单击“开始”、“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 在“常规”选项卡上,单击“关闭”

3、安装消息队列
  打开操作系统“开始”菜单并选择“设置”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程序”。
  单击左边菜单栏中的“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按钮。“Windows组件向导”打开。
  选择组件“消息队列”,“详细资料”按钮激活。
  单击“详细资料”按钮。对话框“消息队列”打开。
  激活“公共”子部件。 注意取消激活其它所有的子组件,并“确定”进行确认。

注意:如果出现
  消息队列客户端安装失败
  无法启动 MSMQ 服务。

错误代码 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件无法启动

解决办法:重新安装msdtc服务

开始--运行--cmd

net stop   msdtc                   回车

msdtc   -uninstall                回车

msdtc -   install                  回车

net start   msdtc                回车

查找Mssql错误,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面,发现MSSQLServerADHelper服务项没有启动,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发现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也没有启动,手动开启不了,在网上查资料,按照说明在开始-----运行里输入:msdtc –resetlog,按确定后,再开启此项服务,发现可以正常开启。然后按第3部重新安装消息队列,安装成功。

说明:(打开事件查看器:

在系统事件中有错误: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服务因   3221229584 (0xC0001010) 服务性错误而停止。

  经多次试验,发现这主要是系统无法找到MS DTC 日志文件造成的,只要创建一下就可以了:

点开始→运行→输入命令"msdtc   -resetlog",运行该命令即可.

之后,重新启动电脑,或者运行服务中的"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服务均可.)

4、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P3a
  加载SQLSERVER2K_SP3A_WINCC.ISO到虚拟光驱安装或虚拟磁盘,
  如果已经安装SQL Server2000,需要卸载
  磁盘文件夹映射成虚拟盘符
  SUBST [drive1: [drive2:]path]
  SUBST drive1: /D
  drive1: 指定要指派路径的虚拟驱动器。
  [drive2:]path 指定物理驱动器和要指派给虚拟驱动器的
  路径。
  /D 删除被替换的 (虚拟) 驱动器。
  D:\>subst x: D:\MyResources\WinCC6.0\软件\SQL_Serv_2k_SP3_wincc
  D:\>subst x: /d
  启动“WinCC V6.0的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光盘。
  选择条目“安装SQL Server 2000”。

如果需要中文版SQL Server2000 +SP4,可以在安装完成后,在重新安装,这样SQL   Server2000将会有两个实例名:
  localhost,localhost/wincc,互相不影响,也可单独卸载某个实例。

5、安装WinCC
  启动WinCC产品光盘。选择“安装SIMATIC WinCC”。

6、授权
  WinCC6.0\授权\siemens-aut\SIEMENS-Chinese.exe
  安装单个授权 SIK/SIMATIC WINCC-V6 RC 64K PTg 512 ATg

概览

------ WinCC V6.0 Service Pack 3中文版于2005年10月正式发布,相应的选件如Web Navigator V6.1等也同期发布;该版本是V6平台上又一重要的产品系列,也是WinCC V6.0 SP1, SP2的升级版本。

------ WinCC V6.0 SP3确保和当前SIMATIC和Microsoft产品的兼容性。Service Pack 3不仅优化了已存在的软件版本,而且将一系列的功能作了改进:

通过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进行授权

运行系统中扩展了分析功能

改进了在满足美国      FDA标准方面的支持

改进了VBS的性能和功能

------ 此外,还支持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新的授权

------ WinCC V6.0 SP3使用了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V2.0。

------ 此前使用的授权由许可证密钥所代替。这些许可证密钥中含有新的许可证类型,因而在许可证管理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 工程上根据需要使用的浮动许可证:

------ WinCC运行系统和组态(RC)许可证现在可以被集中保存在系统上,并可由各WinCC工程用户按需使用。因此,只需购买计划同时使用的WinCC运行系统和组态(RC)许可证数量即可。

------ 此外,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还提供附加功能,如通过USB记忆棒传送许可证密钥。 WinCC V6.0 SP2及以前版本的授权仍保持其有效性。它们也可以通过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进行管理。

扩展的分析功能

------ WinCC V6.0 SP3对运行系统中过程值和消息的分析作了重要的改进和扩展。

------ 除WinCC控件外,这些功能也存在于Dat@Monitor和ConnectivityPack选件中。更多信息请参见各自文档。

------ 在线表格控件
------ 通过WinCC在线表格控件,可以轻松分析运行系统中的过程值。

------ 对用图形方式选择的时间范围可以为过程值归档中的数据进行在线统计分析。统计窗口显示"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和"标准差"的数值。

------ 报警统计列表
------ 可通过WinCC报警控件对消息作统计分析。

------ 例如,一张统计列表可显示下列信息:

消息的频率

消息到达/离开持续时间总和来去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和总时间间隔

消息到来和确认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和总时间间隔

------ 报警控件
------ WinCC报警控件提供新功能用于轻松操作:

通过双击列标题对消息进行自由排序

在查看期间对消息进行视觉上的强调(改变颜色或现在可以通过选择矩形以进行高亮度显示)

在运行系统中作修改时检查用户授权

------ 在线趋势控件
------ WinCC在线趋势控件提供用来调整显示的附加选项:

线粗细可组态

将过程值和X/Y数值显示为趋势任意点的工具提示

对趋势进行对数缩放

按FDA标准调整

------ WinCC V6.0 SP3支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标准提出的关于工具鉴定的要求。

------ 这包括下列新功能:

归档的签收:
     可以识别所换出归档数据中的操作。

分配给唯一用户的注释:
     只有注释者自己能够修改消息注释。

按照ISO标准8601将日期/时间在项目范围内进行格式化:
     在运行期,将强制进行统一显示,而不管单个应用程序的设置。

Visual Basic脚本 - 改进的性能和增加的功能

------ VB脚本提供下列功能扩展:

使用"记录"对象,可以重新连接换出的归档部分,或删除此前换入的归档部分。

"变量集"对象允许在一次调用中同时访问多个变量。这种方式与一次性访问多个变量相比,改善了性能,也降低了通信负载。

使用"数据集"对象,可在多个VBS操作之间交换数据。

使用"项目"对象,可请求有关当前运行系统项目的信息。

其它新功能摘要

------对质量代码和变量状态的扩展的支持
------ 与变量状态完全相同,质量代码也可以在WinCC动态对话框中直接请求。这是为了在过程画面动态化中更容易地执行质量代码。

------ C脚本质量代码
------ 使用新函数"GetTag...StateQC"和"GetTag...StateQCWait",可以读取变量的质量代码。

------ 归档变量的许可证计数

过程值归档变量是单个地计数的。运行时会检查归档变量的数目,并需要各自的归档power      pack (512个归档变量是免费的)。

压缩归档的归档变量不再对归档变量的许可证计数有用。

------ 丢失翻译的缺省语言
------ 如果带文本的画面对象的当前运行语言丢失(如按钮、静态文本),则将以所组态的缺省语言显示要显示的文本。

------ 这可以防止单个画面对象的含义,在语言切换后因翻译丢失而丢失,同时也保证了操作的安全。

------ 在没有自身项目的情况下自动启动客户机

在冗余系统中,两台冗余服务器的项目都可以在WinCC自动启动中输入。一旦主站服务器不再可用,该项目将在冗余伙伴服务器上启动。

使用"所有Windows用户自动登录",即便没有经过Windows管理员授权的用户也可以在WinCC自动启动中自动登录。

通过"自动启动时激活项目"设置,先是服务器自动激活,然后客户机自动激活。

------ 由"滚动条位置"属性所扩展的画面窗口
------ 使用属性"滚动条位置X"和"滚动条位置Y"可规范滚动条的水平和垂直移动。也允许在带滚动条的画面窗口中显示画面区域。

------ 对象随尺寸的变化淡入和淡出
------ 对象随尺寸的变化淡入或淡出画面。为此,VBS提供了新属性"ObjectSizeDecluttering...",VBA提供了"ObjectSizeDecluttering"属性和"SetDeclutterObjectSize"方法。

------ 单个画面的扩展缩放
------ "扩展缩放"设置可以为每个画面单个组态。对于PDL文件,添加了新的"扩展缩放"属性。

------ 通过拖放将用户对象链接到结构变量
------ 为将用户对象链接到结构变量,只需使用变量对话框中的拖动选件"拖放"即可。在对象属性"变量名"中输入该结构变量。

------ 运行系统中的打印预览
------ 对于WinCC运行系统协议,操作员也可使用预览功能。

------ 在打印机上打印输出消息顺序报表
------ 行导向的消息顺序报表也可在页面布局中输出。一旦进入的消息填满一个页面,该页面就自动打印输出。

------ WinCC V5的简化移植
------ 由V5.0 Service Pack 2及其后续版本的WinCC所生成的项目,都可以通过项目移植器进行完全移植。此后不必再转换画面或库。

网友A(2016-04-18):
上次看到这篇文章时,北京奥运会还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