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般配什么电源好啊

楼主(2016-04-18):
多少伏合适呢?

还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检测电流输送给PLC合适呢?

网友A:
晕,你这问题太不专业了,是给PLC供电的电源还是什么?那就要看PLC接受什么样的电压,有的是AC220,有的是DC24V,电流变送器厂家很多,按照你的实际电压的大小选择,输出最好选择4-20mA的就直接传给PLC的AI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