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 求助

楼主(2016-04-18):
一个由13844组成的开关电源起动正常,次级各路电压正常,电源正工作中尖电压吸收电路中的电阻(33K)发热严重,几分种后尖电压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短路开关电源停止工作。经检查电阻并联的电容容量正常,无漏电,换同型号二极管后上电电源工作,电阻还发热严重,二极管几分钟短路。现向坛里面的师傅请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A:
有可能反馈回路不正常,导止截止肘间尖峰个正常

楼主:
对: xxa宣信安 !我只是个初学者。请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