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重置问题

楼主(2016-04-18):
您好,我使用的是ADAM-T212E模块(与WISE-4012E模块类似),出厂IP本来是192.168.1.1,之前被我不小心给改了,现在忘记改成什么了?请问有什么办法重置模块吗?谢谢!

网友A:
通过MAC地址连接然后用相应软件初始化

网友B:
抱歉,我们好像没有adam-T212E这个型号。就WISE系列来讲,它们的背面都会有一个拨码开关,拨到初始化模式一侧,IP地址自动回到出厂IP。

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考研华网站上的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们好像没有adam-T212E这个型号。就WI...

您是指将模块开关拨到AP Mode状态吗?我就是不小心将AP Mode下的IP地址(就是默认出厂IP)给改了,所以现在在AP模式下再输入出厂IP没有用。请问有没有可能在电路板上进行什么操作让它恢复到原始状态呢?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那个模块好像木有Mac地址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A:
通过MAC地址连接然后用相应软件初始化

网友B:
正常情况下,WISE系列拨到初始化模式,模块作为一个AP工作,IP是固定的192.168.1.1,无法更改。

此时电脑的无线网卡应该可以搜索到这个无线接入点(AP)的名字,再用浏览器访问192.168.1.1这个地址可实现访问和参数的配置。

如确实在初始化状态下无法搜索到模块,您自己无法做硬件恢复工作,建议联系经销商返修。

楼主:
是初始化模式(是开关1、2都处于off吧?),可以搜索到模块,也可以连接到模块的无线,但是输入192.168.1.1是没有反应的(如图所示红色部分被我之前改过)。

真的只能联系经销商了嘛?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WISE系列拨到初始化模式,模块作为一个A...

网友B:
恩,这样可能会更迅速解决问题哟~~~

楼主:
然而。。。并不知道。。。经销商是谁o(╯□╰)o

引用 网友B:
恩,这样可能会更迅速解决问题哟~~~

网友B:
都设置成off就是代表初始化模式。

如果此时浏览器搜索不到,就应该没啥办法啦。

您可以联系当时购买此产品的业务,如是返修也可直接联系研华三个维修中心:

http://www2.advantech.com.cn/rma/rma-info-cn.aspx

楼主:
嗯,谢谢,就是有点远

引用 网友B:
都设置成off就是代表初始化模式。如果此时浏览器搜索不...

楼主:
您好,左边那个模块就是之前提过的问题(输入192.168.1.1没反应)。右边那个模块连接电源后都没反应(灯不亮),会不会是因为右下角那块胶的缘故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引用 网友B:
都设置成off就是代表初始化模式。如果此时浏览器搜索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左边那个模块就是之前提过的问题(输入192.16...

抱歉,从图中看不出撒,您还是申请返修吧~

楼主:
好吧,谢谢~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您好,左边那...

网友C:
各系列 RF天线 ISM天线 GPS/北斗天线 微波天线 跳线 馈线 RF连接器 天线座 厂家 联系电话:13683276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