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型号含义 求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6-04-18):
6ES7331-7KF02-0AB0

6ES7331-7PF11-0AB0

另外这2个有啥区别

主要从-7PF11-不是很清楚

楼主: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人工置顶

楼主: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看工控网都在整什么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控网都在整什么了,呵呵

不好意思  我真是初学者  今天第一天上班  领导就让我用另一个品牌的PLC替换西门子的  我上网搜了很多全是广告   迫不得已才来这里发帖的

望请见谅

网友B:
去网上找个手册看看就知道了,自己掌握方法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找个手册看看就知道了,自己掌握方法最重要。

就是300选型手册吗?

网友C:
6ES7331-7KF02-0AB0可以输入多种信号

6ES7331-7PF11-0AB0只可以输入热电偶温度信号AI8*TC

去找个S7-30的选型手册看一下吧

网友D:
看选型手册  写的很明白

网友D:
以6ES7 221-0BA23-0XA0为例:
6ES----自动化系统系列
7------7:S7系列,5:S5系列
2------2:200系列,3:300系列,4:400系列
2------1:CPU,2:DI/DO,3:AI/AO,4:通讯模块,5:功能模块
1------1:输入,2:输出,3:输入输出(对于数字量)
1BF----输入/输出电压等级,类型,点数等,这个比较多,还是查样本比较好
22-----版本,如果最后一位数字不同,基本上可以通用
最后一位是8的话是国产的,0的话是进口的
所以上面的是200的开关量输入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