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程序,上升沿触发置位问题

楼主(2016-04-18):
第一个程序,运行结果为Q0.0与Q0.1都得电

网络1

LD     Q0.0

EU

S      Q0.1, 1

网络2

LD     SM0.0

=      Q0.0

第一个程序,运行结果为只有Q0.0得电

网络1

LD     SM0.0

=      Q0.0

网络2

LD     Q0.0

EU

S      Q0.1, 1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用仿真器测试,两种方式结果是一样的啊

网友B(2016-08-27):
这很简单的扫描规律啊。

第一个程序第一次扫描时EU指令前面是off的。第二次扫描时EU指令前面就on了。EU指令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上升缘跳变。所以你觉得一通电两个都亮了。其实有一个是晚了一个周期的。

第二个程序你自己想了,按照上面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