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与PLC通讯频繁出现错误

楼主(2016-04-19):
    本人使用一条黑色的西门子专用的编程线,以前经常出现连接上PLC一段时间不动作后,自动断开通讯的情况,只是这个时间比较长,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一直以为是正常现象没在意。

    只是前两天,我连接上一台“S7-200 CN226 AC/DC/RLY”的PLC后,在连接上PLC,然后监控状态,但是1,2分钟之后直接弹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的提示,然后断开连接;或者使用RUN模式编辑程序的时候,在上载程序或者修改完程序下载程序的时候弹出提示,断开连接。

    然后我去现场另外的PLC上测试,发现能正常使用,只是断开连接的频率也比以前高了,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弹出提示,然后断开连接。

    后来我又把另一台“S7-200 CN226 DC/DC/DC”的PLC换过来,发现还是不行,还是频繁断开,没法正常工作。

    另附上一张我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图,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电缆质量不好了

网友B:
电缆线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试一下在控制面板把计算机该串口的波特率改一下

网友C:
你的电缆是西门子原装正品吗?我原来遇到的情况是,程序一点击监控,就卡死不动,后来换了根好线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几位,我先想办法换根线试试。

网友D:
<此处内容被屏蔽>电缆。不稳定,,

网友E:
换根线试试 换根线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换了根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