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电源设计

楼主(2016-04-19):
求助设计一款电源,输入:AC127V,输出:激励电压DC110V(时间2S),维持电压DC55V,最大电流8A。有意者请留言关注。

网友A:
最简单、省钱的方案是:定制一台变压器,500VA即可,127/120/60,桥式整流、时间继电器组成电路;另一方案:127V桥式整流经2S时间继电器供给线圈,127半波整流做维持。简单吧。

楼主:
谢谢回复!变压器体积大,要电子式的带稳压。

网友A:
抱闸电源要稳压?滤波都没必要,大电感本身就是滤波器。如果用开关电源,记得加续流管啊!那么大的电流,在电感上的自感电动势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