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接威纶触摸屏为啥总连不上

楼主(2016-04-19):
触摸屏一直显示无应答,什么状况

网友A:
和触摸屏走的什么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触摸屏走的什么通信?

网友B:
我用232和485都能通讯的啊,你的线连接的对吗,把威伦屏连接手册好好看看

楼主:
好的吧

引用 网友B:
我用232和485都能通讯的啊,你的线连接的对吗,把威...

网友C:
通讯不正常!

1、参数设置不正确

2、通讯线链接不正确(不排除通讯线质量问题)

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讯不正常!1、参数设置不正确2、通讯线链接不正确(不...

网友E(2016-07-10):
plc程序设置参数要与触摸屏系统参数设置一样且准确

网友F:
OMRON PLC通讯参数设置要正确。485通讯应选择无协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