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可以画时序图吗

楼主(2016-04-19):
请问:用gx works2软件进行梯形图/SFC程序调试,可以画出时序图吗?

网友A:
时序图新版软件没这个功能,旧版本的可以启动逻辑分析后,加载观察元件后

模拟运行可以看到时序图,但是要电脑好一点。

不然的时序图也不好显示。

楼主:
谢谢你哦!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