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变频器报2故障

楼主(2016-04-19):
我有一台18.5KW的,用于扶梯上的,满载下行的时候,就会报2故障,过电压,上行可以。是什么原因?制动电阻是两根并联的,并联后的阻值是45欧,是正常的吗?还有制动电阻也不热,是不是没起作用?

网友A:
确认变频器是否配置制动单元,正确设置能耗制动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变频器是否配置制动单元,正确设置能耗制动相关参数

有制动电阻,你有参数的详细说明没?2862945348麻烦发一下

网友B:
制动电阻工作的原理是,当系统运行中处于发电状态时,直流侧电压达到设定值时,激活制动单元,然后通过制动电阻,消耗多余的电能,使直流侧电压处于安全电压之内,保护电气设备,制动单元要设定一定的电压等级。你的情况应该是制动单元没工作,请检查电压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电阻工作的原理是,当系统运行中处于发电状态时,直流侧电压达到设定值时,激活制动单元,然后通过制动电阻,消耗多余的电能,使直流侧电压处于安全电压之内,保护电气设备,制动单元要设定一定的电压等级。你的情况应该是制动单元没工作,请检查电压等级

谢谢啦,一切都是按铭牌输入的,直流电压设定值在哪个参数设定?启动制动单元是哪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制动电阻工作的原理是,当...

 一般制动单元上都有设置的,有的是拨码开关,有的可以通过面板设置,具体怎么设置,仔细看说明书吧

网友C:
如果之前用一直都正常,后来才出现这种状况应该要考虑是否刹车硬件部分除了问题!也不清楚你是之前一直在用还是新换上去的!